楼主(2014-12-16):
老家在搞房子,发现乡下都只有L、N,没有地线,农网改造入户线就是两条——火线和零线。

请问家有电饭煲电热水器之类的没有地线行不?自己咋安地线?不是要自己刨个坑埋铁管吧?

网友A:
同问,铁管的不耐用吧。

网友B:
进线断路器选用漏电的那种,至于接地啊个人认为有了最好,没有的话就那样了。要是感觉还是不安全的话那就自己做一个了,接地的地方能的话选择厕所的位置比较好,你明白的。

网友C:
想要地下还真就是自己刨个坑埋镀锌管或角铁。

网友D:
其实市面上的漏电断路器,都能做到漏电电流检测了。
也就是当火线的电流泄露出去而不是和零线一起发挥出功率的时候,漏电开关是能够检测出这种现象的,所以漏电开关就标注了漏电检测电流的值,比如30毫安,100毫安等等。
所以说,当布线环境要加装地线极为不便的时候,可以只考虑安装高灵敏度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E:
这都很久很久历史了,加接地不如加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F:
很多都是没地线哟 也这样用哟 多少年了 很多都这样子 如果有地线就最好了 如是你有挖个深的 埋个角铁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线断路器选用漏电的那种,至于接地啊个人认为有了最好,没有的话就那样了。要是感觉还是不安全的话那就自己做一个了,接地的地方能的话选择厕所的位置比较好,你明白的。

我是买的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网友G:
接在建房子的钢筋上,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H:
加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I:
打地基时埋根角铁就挺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还觉得不安全的话,就做接地呗。干哪行的就感觉到哪行的危险,都想把危险降到最小。电工这个行业还是越干胆子越小啊。

网友J:
老家的也是没有地线

网友K:
接地是有一定要求的,不要想着在地下埋根铁管就是地线了,更不能用家里的水管或墙里的钢筋接地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接漏电保护器。

网友L:
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那还觉得不安全的话,就做接地呗。干哪行的就感觉到哪行的危险,都想把危险降到最小。电工这个行业还是越干胆子越小啊。
呵呵,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地是有一定要求的,不要想着在地下埋根铁管就是地线了,更不能用家里的水管或墙里的钢筋接地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接漏电保护器。

我记得好像当时实习时候师父说是很多讲究的,貌似还要撒盐?哈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啊,掏大粪也可以啊,投资少啊。

网友N:
嗯,回复基本倾向于装漏电保护开关;做接地的话,须符合要求,包括整个系统的一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地是有一定要求的,不要想着在地下埋根铁管就是地线了,更不能用家里的水管或墙里的钢筋接地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接漏电保护器。

我记得好像当时实习时候师父说是很多讲究的,貌似还要撒盐?哈哈
撒盐是为了降低接地电阻,目前合格地线的接地电阻阻值不能大于4欧姆。

网友O:
接地不是不能加,普通住家没太大必要。

网友A:
撒盐我也听说过。

网友P:
接地不要做了,很麻烦,就是做好了个人也不具备接地电阻测量手段,阻值过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大家说得对入户装个漏保就可以了。

网友Q:
简单点好了,就装个漏保开关。

网友R:
什么情况 求科普

网友S:
安个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农村一般家没有地线。

网友T:
选漏电保护开关、自已搞地线有点麻烦

网友U:
打一根铜棒入地,有现成的卖,一般2米长,直径2--3厘米,一端尖尖的,另一端敲好后接线。

网友V:
老家很多没有

网友W:
我认为应该按国家标准来实施,农村家庭用电进户后安装一个小型配电箱(像城里住宅楼家中的配电箱大小即可),电源线一火一零先进总开关,可用DZ47-63/C32A做总开关,再分出三路,一路照明,可用一个DZ47-32/C5的做短路保护;一路去厨房电器插座,用DZ47-63A/C20LE的漏电开关做保护;再一路去所有的卧室和卫生间等用电插座,用DZ47-63A/C20LE漏电保护。关于接地极最好安装,方法:在房屋的后面挖长4.5米深0.8米的沟,用长1.2米的40热镀锌角铁3根,在沟的两端及中间打入地下,只露出0.1米即可,3根角铁之间用直径15mm左右的钢筋或宽度为40mm的扁铁用焊接的方法连接,将接地极用扁铁引出地面至房屋外墙处,回填挖开的沟,不用测接地电阻不会大于4欧姆(农村我个人认为小于4欧姆即可,因为家庭漏电时流过地线的电流一般不会大于10A,在漏电开关失灵的情况下,按10A电流、4欧姆接地电阻计算,漏电电器金属外壳的最大电压为40V,不超过国家规定的42V标准),外墙上的接地引出扁钢焊上M12的螺丝,在用4平方的铜线引入室内的配电箱外壳接地端子处,所有的插座接地线用2.5平方的线与配电箱接地端子连接,这样就能保证用电安全,算一算投资并不大,却能保证家人长久的用电安全。

网友X:
建房子的时候柱子钢筋没有留一个预留接点??

网友Y:
哇,29楼发言真是太专业了。特别是针对地线的描述,惟妙惟肖。我还想说呢,地线一定要三角形的,结果29楼采用了直线型山字形,与三角形类似。讲的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呀。学习了!

网友Z:
新房子就用漏保吧,农村老电网不建议用漏保

网友AA:
是要自己刨个坑埋铁管吧?是要自己刨个坑埋铁管吧?是要自己刨个坑埋铁管吧?是要自己刨个坑埋铁管吧?是要自己刨个坑埋铁管吧?

网友AB:
可做人工接地,给你个接地极图纸,用50x50x5的镀锌角钢做即可,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如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可增加接地极的长度。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先把先接了,有条件再说~

网友Y:
我同意漏保加做地线的观点,照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家庭有接地点,是趋势呀。安全可靠。

网友AC:
本人供电公司的,农村的基本都是一火一零进户。供电公司不会给每个照明用户的坐专门的接地(除非你是大用户有自己的变压器),只有你自己做,做的时候最好测下接地电阻。

网友AD:
只能埋铁管,角铁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