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大家好  想问下称重模块中的分度值 是怎么选择的 是什么意思了?大家给举个例子谢谢了

网友A:
称重能测温度么?

网友B:
到底是分度值还是温度值,分度值跟精确度是一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分度值   但是不清楚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分度值   但是不清楚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C:
就是显示的最小变化值,设定1克、最小称量数是1克呗

网友D:
分度值代表其传感器的灵敏度。选择分度值就是选择传感器的灵敏度,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比如1mV/V,就不如2mV/V的灵敏度高。我要选一般都是2mV/V的。这样,如果是传感器供电电源为10V(或+/-5V),那其传感器满度输出就是20mV了,后面的运放电路处理起来就很容易。

不知道是否说明白了?

网友E:
分度值一般为最小变化的单位,这个一般仪表都会有个计算公式分度值选取范围,一般要根据实际量程及传感器的灵敏度等而定,例如地磅(中型的)一般为20gk。也就是说是20kg一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什么是20kg一跳?一跳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什么是20kg一跳?一跳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最小变化是20,虽然显示有个位,但个位始终显示为0,而十位的只会是2的倍数。
也就是说读出来的数据都是20的倍数。如果你一公斤一公斤加载重物的话,显示将会从0、20、40、60、80……当然前提是仪表传感器都正常。

网友F:
三级秤(用于贸易结算)要求为3000个分度数。比如30KG的就是1KG分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奥!那您意思就是!20一跳!如果是称重30kg时候~那只显示20kg
吧?

网友G(2015-10-28):
回复 网友D:
分度值和灵敏度 不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D:
我只知道灵敏度:mV/V,他的物理意义是以传感器供电电源为单位,衡量输出电压的满度值。

举例,如果一个传感器的灵敏度是2mV/N;其桥源供电电压为10V,则测力传感器的满量程输出电压是20mV。不论他的满量程是多少N或kg,

对于你说的分度值是什么意思呢?能解释一下他的物理意义吗?似乎像是灵敏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