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用三菱PLC控制松下A5驱动器分别实现力和扭矩的控制?
1、请问都是用转矩控制模式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案?
2、哪位能不能给个实用的转矩控制模式或其他控制模式的实际接线图?
谢谢大家!

网友A:
去官网下载一个手册看看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力不就是矩控制吗

楼主:
没做过,所以不确定对说明书理解得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刚好做过类似项目的能不能给个参考图

网友B:
做过台达的位置和扭矩混合控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用在什么控制要用到位置模式与转矩模式切换,转矩模式能不能实现在保证一定转矩的同时还能比较准确的定位?可以的话,怎么做到?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转矩模式是控制扭力的,不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