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种好用的传感器

楼主(2014-12-16):
我想把工地的水泵改成用传感器自动控制系统,有水流动作时就启动水泵,没有用水时就停水泵,请教高手们用什么传感器好点?

网友A:
流量计吧。

网友B:
流量计是最合适的吧

网友C:
有压力水才能流动,电接点压力表,既能保压还省钱

网友D:
流量计可以,一点浪费.

楼主:
流量计是用于测量管道或明渠中流体流量的一种仪表,能做自动控制起、停水泵吗?

网友E:
简单点弄个电子浮球搞定

网友F:
如果无储存容器,单纯检测管道,启停太频繁,不合适,持续有用水尚可,否则建议加水箱控制液位。

网友G:
如果简单就用个开关量,按八楼的省。

网友H:
工地上的水泵,是发挥什么作用的?
增压?抽水?
如果水泵马达不需要频繁启动和停止的话,可以上某宝上购买一个小尺寸管道的水流开关,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个,里面是用干簧管和磁铁,控制可控硅导通的。
如果水泵功率超大,可以加接触器进行中转控制。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安装传感器需要对供水管道进行切割,安装水流传感器,楼主你准备好了吗?

网友I:
水流量大吗?快速电加热水器有一种电子开关!型号自己找!

网友J:
8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