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能做到吗

楼主(2014-12-16):
有个机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要做往复运动,另一部分要做单向运动,此部分有单向轴承连接,每次电机旋转120度,再返回,返回时单向运动机构不动,步进电机是做不到,因为无法进行120度精确定位,伺服可以吗?

网友A:
伺服当然可以了,因为伺服电机带编码器。

楼主:
是带编码器,但能不能近行120度精确定位呢,像台达的B2系列编码器反馈是160000,但不是3的整数倍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伺服这点还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个人感觉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很大误差积累

网友C:
如果可以,加个1::3的减速机就更好了

楼主:
负载很小,加减速机公司可能不会同意

网友D:
不一定要用台达的伺服,累计下来会有累计误差的。用三菱伺服和三菱的PLC结合用回原点指令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单向运动是返回时不动的,就是往复运动可以复位,单向运动的复位要手动调节好

网友E:
120°你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F:
谁说步进做不到,步进电机带上编码器一样可以实现的。不过程序要复杂点

楼主:
单个要求精度不高,我是担心累计误差

楼主:
编码器安装到单向运动部分?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谢谢,还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G:
伺服肯定可以做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个要求精度不高,我是担心累计误差
那你就做一个累计误差清零,在每一个程序之后。

楼主:
不能清零,要误差补偿,而且还要算好差多少误差脉冲

网友H:
稳稳的能搞定的呀 。

网友I:
伺服能做到你要的精度,机械的你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