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GE Fanuc series 90-30有一个模块不工作了,显示不通电。厂家来人说是CPU坏了,要更换。但我看其他模块都正常啊。CPU也正常。对这个不太懂。有没有懂的人出来指导下。

楼主:
就这个正数第四个模块不亮灯了

网友A:
自己连接电脑看看什么故障

楼主:
直接连上电脑就能看出来问题了么? 还要用什么软件看呢。

网友B:
如楼上不想被完全被牵着鼻子走,联机看下,通常这个情形,首先还是考虑扩展模块问题也不会考虑cpu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们 我该怎么查看能给个方法呗。1660143235Q加我私聊帮下忙

楼主:
机器上还有同型号的 调换过后另一个灯亮 这个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们 我该怎么查看能给个方法呗。1660143235Q加我私聊帮下忙
这款有接触过,cpu档次 都比这个低,最高到351好像,cpu甚至不带编程口,再者未联过机。您这款配置比较高的,价格也高,按描述,不会直接怀疑cpu有问题,不清楚厂家如何做出判断,第四个模块,不清楚是否包括电源,不包括电源的话第四个模块是模拟量,ok灯正常要亮的。既然不相信厂家,你公司有这个东西,起码维修人员要有编程软件及编程电缆的吧,联机看下,确定是cpu还是扩展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我公司就是因为没有这种人员。所以才上来求助的。好多软件 我今天在网上找了。都下载不成。还有就是这个链接线应该也没有。要找专业的线链接对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真帮不了你,很久以前软件搞过,因为实际上个人工作范围内用不到这款,最后不了了之,硬件cpu,扩展等接触过些。如果实在不清楚,还要自己搞的话,可以上淘宝,软件和电缆应该都可以花不多的钱搞定,看你需要了,这类维修起码要能联机的,cpu显示正常,坏在哪里?需要联机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都换了还是不行,那不就是说,确认是厂家说的这个坏了,厂家不想细说,再说没拆开看也不知什么坏了,通常都说CPU坏了, 这是行业语,要不要这么较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