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12-16):
菜鸟求教:

网友A:
超出范围了,具体的plc型号是什么

网友B:
16位的最大是32767,你超过范围了,你那软元件测试里面不要选择16位整数,要选32位的

楼主:
这么说来,字D160包含D161(高位)D160(低位)一共就只有16位?不是32位吗?松下的就是32位的。
如果我要求传输超过32767的数,那我该怎么做?
我的PLC是FX1N-40MT

网友C:
16位整数是32767,你要是设置超过32767的数要把后面的数制更改一下。

网友D:
类型不对吧

网友E:
33000大于32767,所以就会出现提示;

网友F:
没遇见过!

网友G:
多少程序用到160的编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只是随意用的。

楼主:
我本来是在实际应用中出现错误的。因为我不能确认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单谢了上面单独的一个传送指令。
像我这里的程序该怎么改,才能使之不会出错?

网友H:
楼上不都说了吗?16位数据和32位数据会区分吗?
把所有的寄存器D都改成32位的吧,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I:
单字双字有区别

网友E:
图片不都给你圈出来了;

网友B:
你程序中用了DMOV指令,是32位的操作,对应D160也是32位的,程序没问题,但是你在强制赋值时,那也要选择32位的,不能选择16位的,强制时要和程序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中用了DMOV指令,是32位的操作,对应D160也是32位的,程序没问题,但是你在强制赋值时,那也要选择32位的,不能选择16位的,强制时要和程序统一。

我是在触摸屏设定了32800这个数,但程序运行时出了报错。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到位。后来没办法,就把砂带往左移动了4mm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