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机械为齿轮齿条的传动方式,齿轮比怎么计算呢

网友A:
齿轮多少齿就在齿条上量出同样数目的齿的长度,就是和丝杆一样的算法了。长度就相当于丝杆螺距。

网友B:
说明书里详细看一遍,这里要说清楚码字很累的,大侠也是在上班要做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没有这种方式啊,都是丝杠或者圆台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伺服的要求的精度都是很高的,传动都是同步皮带的多,链条的你要算齿轮数和链条的长度,道理一样,精度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长度不会出现小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