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想做一个高速计速器中断控制 ,HMI传送给可变给进值,可变重复次数,各三组。高速给进,低速定位。用信捷PLC,变频器,普通电机。编码器。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比较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编码器输入信号与设计速度比较输出控制变频,若速度控制调整就用pID控制摸块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先写个测试程序测试一下脉冲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