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问题不断啊

楼主(2014-12-16):
唉,一波未好又是一波啊。
最近连续调了两台老式工控机,还都是DOS系统的。
都很久没用过了,硬着头皮百度些小资料。总算差不多了。
现在还有几个小问题,忘大侠赐教
1、因为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装驱动,我用U盘。用cd d:\竟然没任何反映,我把U盘去掉后在输入提示找不到盘了,说明认我U盘了,而且用dir D:命令也能显示U盘里的东西,可就是进不去,整了一天也没整出来。
2、和上面一个差不多类似了,因为前一个被硬盘害了下,所以想备份些数据,我用XCOPY C: D:只能复制文件不能复制文件夹。
那我就自己手动复制文件夹吧,用XCOPY ABC D:\ABC  (这个命令我想可能用错了),现在文件夹ABC被复制成一个文件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希望能把我的文件转回文件夹

网友A:
DOS系统的命令,想必谁都不会去刻意记它了,古董级的系统。
要备份重要的数据,直接拆硬盘挂在XP系统下复制粘贴还快。

网友B:
XCOPY/?可以得到XCOPY的指令帮助。

命令格式:XCOPY source [destination] 一堆可选的参数

  参数介绍

  source 指定要复制的文件。

  destination 指定新文件的位置和/或名称。

  /A 只复制有存档属性集的文件, 但不改变属性。

  /M 只复制有存档属性集的文件, 并关闭存档属性。

  /D:m-d-y 复制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日期以后改变的文件。如果没有提供日期,只复制那些源时间比目标时间新的文件。

  /EXCLUDE:file1[+file2][+file3]...
  指定含有字符串的文件列表。如果有任何字符串与要被复制的文件的绝对路径相符,那个文件将不会得到复制。

  例如,指定如 \obj\ 或 .obj 的字符串会排除目录 obj 下面的所有文件或带有 .obj 扩展名的文件。

  /P 创建每个目标文件前提示。

  /S 复制目录和子目录,除了空的。

  /E 复制目录和子目录,包括空的。 与 /S /E 相同。可以用来修改 /T。

  /V 验证每个新文件。

  /W 提示您在复制前按键。

  /C 即使有错误,也继续复制。

  /I 如果目标不存在,又在复制一个以上的文件, 则假定目标一定是一个目录。

  /Q 复制时不显示文件名。

  /F 复制时显示完整的源和目标文件名。

  /L 显示要复制的文件。

  /G 允许将没有经过加密的文件复制到不支持加密的目标。

  /H 也复制隐藏和系统文件。

  /R 改写只读文件。

  /T 创建目录结构,但不复制文件。不包括空目录或子目录。/T /E 包括空目录和子目录。

  /U 只复制已经存在于目标中的文件。

  /K 复制属性。一般的 Xcopy 会重设只读属性。

  /N 用生成的短名复制。

  /O 复制文件所有权和 ACL 信息。

  /X 复制文件审核设置(隐含 /O)。

  /Y 禁止提示以确认改写一个现存目标文件。

  /-Y 导致提示以确认改写一个现存目标文件。

  /Z 用重新启动模式复制网络文件。

看到没有,要输入/E参数才能复制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系统的命令,想必谁都不会去刻意记它了,古董级的系统。
要备份重要的数据,直接拆硬盘挂在XP系统下复制粘贴还快。
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啊,笔记本又挂不上。我们公司现在还有不少软驱、软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OPY/?可以得到XCOPY的指令帮助。

命令格式:XCOPY source [destination] 一堆可选的参数

  参数介绍

  source 指定要复制的文件。

  destination 指定新文件的位置和/或名称。

  /A 只复制有存档属性集的文件, 但不改变属性。

  /M 只复制有存档属性集的文件, 并关闭存档属性。

  /D:m-d-y 复制在指定日期或指定日期以后改变的文件。如果没有提供日期,只复制那些源时间比目标时间新的文件。

  /EXCLUDE:file1[+file2][+file3]...
  指定含有字符串的文件列表。如果有任何字符串与要被复制的文件的绝对路径相符,那个文件将不会得到复制。

  例如,指定如 \obj\ 或 .obj 的字符串会排除目录 obj 下面的所有文件或带有 .obj 扩展名的文件。

  /P 创建每个目标文件前提示。

  /S 复制目录和子目录,除了空的。

  /E 复制目录和子目录,包括空的。 与 /S /E 相同。可以用来修改 /T。

  /V 验证每个新文件。

  /W 提示您在复制前按键。

  /C 即使有错误,也继续复制。

  /I 如果目标不存在,又在复制一个以上的文件, 则假定目标一定是一个目录。

  /Q 复制时不显示文件名。

  /F 复制时显示完整的源和目标文件名。

  /L 显示要复制的文件。

  /G 允许将没有经过加密的文件复制到不支持加密的目标。

  /H 也复制隐藏和系统文件。

  /R 改写只读文件。

  /T 创建目录结构,但不复制文件。不包括空目录或子目录。/T /E 包括空目录和子目录。

  /U 只复制已经存在于目标中的文件。

  /K 复制属性。一般的 Xcopy 会重设只读属性。

  /N 用生成的短名复制。

  /O 复制文件所有权和 ACL 信息。

  /X 复制文件审核设置(隐含 /O)。

  /Y 禁止提示以确认改写一个现存目标文件。

  /-Y 导致提示以确认改写一个现存目标文件。

  /Z 用重新启动模式复制网络文件。

看到没有,要输入/E参数才能复制文件夹。

Regards
谢谢,这我有了。

网友C:
系统不是问题,可升级安装成xp

网友A:
给楼主参考一个XP系统下成功应用的批处理拷贝命令:
xcopy/e/y \\192.168.1.252\abc  D:\abc\
后面的参数解释就是:复制目录和子目录,还要禁止提示以确认修改,IP是局域网共享的文件路径。

另外楼主的U盘可能是NTFS格式,导致DOS系统可能只能认得出,读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系统的命令,想必谁都不会去刻意记它了,古董级的系统。
要备份重要的数据,直接拆硬盘挂在XP系统下复制粘贴还快。
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啊,笔记本又挂不上。我们公司现在还有不少软驱、软盘呢
可以到电脑市场去买一个IDE转USB的线,好像不贵,不到50元,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网友E:
你可以用pe啊,复制什么的在pe下操作应该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参考一个XP系统下成功应用的批处理拷贝命令:
xcopy/e/y \\192.168.1.252\abc  D:\abc\
后面的参数解释就是:复制目录和子目录,还要禁止提示以确认修改,IP是局域网共享的文件路径。

另外楼主的U盘可能是NTFS格式,导致DOS系统可能只能认得出,读不了。
U盘格式不是ntfs,我特意给改成fat的,我还用dos格式化了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系统的命令,想必谁都不会去刻意记它了,古董级的系统。
要备份重要的数据,直接拆硬盘挂在XP系统下复制粘贴还快。
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啊,笔记本又挂不上。我们公司现在还有不少软驱、软盘呢
可以到电脑市场去买一个IDE转USB的线,好像不贵,不到50元,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谢谢,这倒是个方法,有空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系统的命令,想必谁都不会去刻意记它了,古董级的系统。
要备份重要的数据,直接拆硬盘挂在XP系统下复制粘贴还快。
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啊,笔记本又挂不上。我们公司现在还有不少软驱、软盘呢
可以到电脑市场去买一个IDE转USB的线,好像不贵,不到50元,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不知你用过么,还需要驱动么?

网友F:
1  直接输入D: 就可以进入D盘根目录下 而非用cd指令
2 XCOPY的指令格式为   XCOPY  [源盘:]〈源路径名〉[目标盘符:][目标路径名]
 如楼主的在XCOPY c:\ABC D:\ABC\   注意斜线   这个命令不能拷贝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 具体文件的属性可参考attrib指令(不过这个是个外部指令的奥)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过,不需要驱动!

网友G:
好长时间没用DOS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不需要驱动!
谢谢,回去要整个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  直接输入D: 就可以进入D盘根目录下 而非用cd指令
2 XCOPY的指令格式为   XCOPY  [源盘:]〈源路径名〉[目标盘符:][目标路径名]
 如楼主的在XCOPY c:\ABC D:\ABC\   注意斜线   这个命令不能拷贝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 具体文件的属性可参考attrib指令(不过这个是个外部指令的奥)
正解!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直接输入D: 就可以进入D盘根目录下 而非用cd指令
2 XCOPY的指令格式为   XCOPY  [源盘:]〈源路径名〉[目标盘符:][目标路径名]
 如楼主的在XCOPY c:\ABC D:\ABC\   注意斜线   这个命令不能拷贝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 具体文件的属性可参考attrib指令(不过这个是个外部指令的奥)
谢谢,1、我试了,也是不行。
2、到是没试过,我想直接考到d盘里,必须要加:\ABC么?  直接,输入xcopy c:\ABC D:\不行么?还有在问下,还能恢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