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

楼主(2014-12-16):
1.1kw单项电机用多大的空开,接触器 最好推荐个型号  谢谢

网友A:
0910接触器就够了。

网友B:
你看一下电机的铭牌,上面有电机的参数,然后再根据参数选取空开和接触器。

网友C:
     空开  :DZ 47-63  C 16 /2 P的。
     接触器:CJX 2-09(或12)。
     我公司用单相电机:220 V  2。2 KW  配置:空开  :DZ 47-63  C 32 / 2 P 的,接触器:CJX2-1210

网友D:
CJX1-0922

网友E:
如果频繁启动还是把接触器选大点,寿命长

网友F:
好复杂呀!接个插头直接开吧。就1个电炉子一样的设备至于吗

网友G:
这个是电工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