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三菱Q系列PLC在线监控后检查(RST M501)总是带电。这是为什么,哪位老师给说明一下。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你用了MC/MCR指令;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前面还有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关联的就这几步程序

网友C:
在RST M501下面并一个计数器,你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D:
PLC中规定RST优先,你的程序所以RST M501总是带电了。

网友E:
是不是被你设置成断电保持了。。。。。。。。。。。。

网友F:
这问题手册上有啊,非要用自身复位自身吗?PLC中规定RST优先
当置位和复位同时到来时,优先复位。
所以你的RST M501就常有效啊!

网友G:
你的B82怎么处理的 ,一直不接通?这里需要改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B82怎么处理的 ,一直不接通?这里需要改一下。
估计他设计的初衷是:B82应该是常通信号,当T108时间到SET M501时B82是断开的,只有当B82复位时才RST M501

网友I:
用了主控指令

网友J:
修改一下程序!

网友E:
扫描周期你没搞清楚吧!要么就前面复位后面又置位了

网友K:
看回复就清楚啦

网友L:
前面置位,后面马上复位,马上又置位,又复位,如此一直在反复,所以你看到的就是M501一直都是复位的!

网友M:
plc程序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从上到下扫描,上面结果只能对下面有影响,下面要对上面结果有影响就得等下一个扫描周期才可以,你的程序,此指令复位优先,同时带电只有复位有效。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先置位,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以后复位一直保持,可以在rst行加一个变量通过强制该变量置位复位,观察set的状态变。不知道能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