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6):
和科达的超生波设备,怎样查一大把振子其中的某只坏了,分成了三组,测出其中一组短路了,全都是并联的振子头。求大家支招!
和科达的超生波设备,怎样查一大把振子其中的某只坏了,分成了三组,测出其中一组短路了,全都是并联的振子头。求大家支招!

网友A:
先从中间断开,再看那一段 ,再从中间切开。依次检查。

网友B:
第一次见,以前没用过

网友C:
电路先断开,修好了再接上

网友D:
只能拆开接线一个一个的测量

网友E:
拆开线一个一个测量了

网友F:
更名:不叫超生波,而是叫超声波。超生是要罚款的。
要检查,只能拆线后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G:
这一组并联多少个,假如10个,分两组再测,找出短路这组,再分组再测,最多测4次

网友H:
拆天一个一个测量下。只能这样查了。

网友I:
有些维修作业是不能够偷懒的。
就像查线路断点一样,要么你全换,要么你花费人力去查。

网友J:
只有一个一个的茶  我们好多台这个东西  每一次修理烦死了

网友K:
那个叫换能器,如果其中一个坏的吗,对应的功率管也会坏,换能器坏试水实验,一试水花和别的不一样,还有目测是不是有裂缝。

网友L:
使用兆欧表对换能器进行测试。

网友M:
三组首先查清楚是那一组,然后一个一个的查,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N:
7楼的方法是最实用的。

网友O:
   一般来说,7楼的方法快,属于优选法。

网友P(2015-03-12):
单个查。耐心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弄水里怎么弄的,详细告诉下吧。

网友H:
设备工作中,手摸上去不起振的,不是振子坏了,就是功率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