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OPC吗

楼主(2014-12-17):
如题!想知道IVC系列PLC是否支持OPC通讯!!!

网友A:
它的通讯选项里只有4种,没看到opc的选择。

网友B:
通常说 要另外有个OPC服务的软件 才行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有对应的OPC软件吗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英威腾PLC有自己的PLC服务器软件吗,看来是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问的是英威腾PLC有自己的PLC服务器软件吗,看来是没有!!!
目前还没有OPC软件,正在增加

楼主:
那真不错,努力啊,希望越来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