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看了这本书还不够做实际项目工程,用300以上的PLC的设备一般都不会很简单,有没有更全面的大型的实际项目案例讲解的教材?可以按照书的指导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网友A:
书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很多东西是自己通过实践才可以明白的

网友B:
书是把现场复杂问题简单化
而现场是把书本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C:
先从小工程做起,大工程是小工程的集合,就是要做才能搞清楚!

网友D:
看懂书只能算入门,最主要的是要融汇贯通。

网友E:
找个教你一步步做项目的书,现在市面上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教你一步步做项目的书,现在市面上貌似没有。

有是有,什么废水处理啊, 恒压供水啊, 都比较简单,不需要用300以上的。

网友F:
这个要慢慢积累的,大的只是很多小工程组成的。做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