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请教师傅们:
在学习欧姆龙PLC自由通讯,按照手册上自由协议中接收的例子编一条接收的指令,下载到PLC中发现不能实现接收数据,原因是在接收指令的前面串接的AR0806不闭合,一直都不闭合,所以无法实现接收数据,可手册上,教科书上都是有这么一个常开触点啊,说是接收完成后自然闭合的,但用串口试过很多次,PLC没有接收到数据,后来我改用它的常闭,还是不行,接收指令是执行了,但没有接收到数据,直到我把z这个AR0806触点去掉,再试,就可以接收到数据,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书、手册应该不会错,但结果。。。。。。 请大师们帮忙解答

网友A:
书,手册有可能错的

网友B:
有没有发送呢,在查查这个寄存器是不是特殊寄存器,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