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想用增量型编码器做正反向计数CPU是224的,自己弄了半天读不到信号,那位师傅可以给个程序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向导,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

网友B:
plc软件的向导就可以了
接线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里红色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有固定的输入点

网友D:
红色代表指令出错了,出错是因为对高速计数器重复设置,为什么会重复设置呢?因为前面用了SM0.0!

网友E:
高速计数器初始化子程序的调用问题。
程序:
主程序:
LD     SM0.1
CALL   高速初始化:SBR1
子程序:
LD     SM0.0
MOVB   16#F8, SMB37
HDEF   0, 4
MOVD   0, SMD38
MOVD   24, SMD42
ATCH   INT_0:INT0, 10
ENI
HSC    0

楼主:
谢谢各位,在各位帮助下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