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根线用来做什么的呀?

楼主(2014-12-17):
(无正文)

网友A:
换挡的电磁离合器

网友B:
变速换挡电磁离合器,电磁离合器线圈一般电压是直流24V或36V的,由变压器变压后经过整流得到DC24-36V。电刷是铜刷(铜丝布制作而成),很多设备上都用电磁离合器,如铣床、立式车床等

网友C:
电磁离合器电极线,通过电极提供电源给电磁离合器。

网友D:
有点意思了,还真没见过。

网友E:
老车床了,没有图纸资料还真不好维修。
第一张图隐约可以看见离合片,应该是低压供电的电磁线圈。

网友F:
刹车线圈的线吧

网友G:
接在电磁离合器碳刷上,工作时对外壳有电压。

网友H:
离合器的碳刷,给离合器供电用的。

网友I:
涨知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J:
这什么设备呀

网友K:
那么多齿轮,可能是离合器

网友L:
这个没有见过。学习了。

网友M:
这是什么机床?找到它的说明书,对照电路图来搞清楚这是什么。

网友N:
电磁离合器

网友O:
电磁离合器的线路。

网友P:
看见齿轮相了。。。。

网友Q:
若是电磁离合器,机修工应当能认出来。

网友R:
电磁离合器电源引线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变速换挡电磁离合器,电磁离合器线圈一般电压是直流24V或36V的...
是的是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Q:
若是电磁离合器,机修工应当能认出来。
就是电磁离合器的接线桩,滑触装一般是铜粉合金的。

网友U:
底下有离合器片,应该是电磁离合供电的。

网友V:
电磁离合器的电源线,一般是24V或者36V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