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3U 高速计数器的问题。菜鸟,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2014-12-17):
第一张图,说明X0 编码器是可以输入到PLC里的。有脉冲的。只是 直接LDP X0 旋转快了 就没计数了。
X1 没试 ,估计也是好的。
X2 是一圈一个脉冲 复位用感动。我SET M0 很慢 能有脉冲输入到PLC
关键是 C251~253 都没有计数啊?
为啥呢?
如图

楼主:
有脉冲 说明PLC 编码器 接线没问题呀。。
求指导~ 学习 学习。

楼主:
好坑啊。。
程序的问题。。。
我给C251 赋值就好了。。。唉。。感谢大家了

楼主:
还是遇到问题了。
硬件复位R X2 怎么复位C251呢?
LDP X2 RST C251 不行。。。

网友A:
LD X2
RST C251

网友B:
正常复位就行了,m点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C251 没有硬复位。
C252才有,。感谢。
看手册不仔细啊~

网友C:
原因找到就好,又学到了。

网友D:
我在fx3u的手册上看到高速计数器传送带清零和不清零指令,[DHCMOV C521 D0 K0] K0是清零,k1是c251的值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每天学一点。虽然用不上。总比不学强,万一那天用上了呢?

楼主:
实际刚才试了下,

比如设备是360度一个工作流程。随机停在一个位置。

就要给设备找回0点,(X2复位)

开机给M1 SET 。然后 LD X2 RST M1。。居然不行,。

上班去了。晚上公司没硬件 看看手册 看看书了。

不知道 这样行不行,让设备手动转一圈,然后编码器值应该是OK的了。。

网友E(2017-03-20):
大神,我也遇难
到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赋值好了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k1清零、k0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