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信捷PLC XCM—60T 我用相对位置单段脉冲控制DRVI 指令发脉冲。实现先上升后下降。在正在发完脉冲情况下,按下急停,驱动脉冲停止[STOP]  指令。电机停止。等我再次起动,电机是相反的方向转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程序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B:
监控程序看看,什么地方运行的

网友C:
连上电脑监控看下程序。

网友D:
兄弟,如果在发脉冲过程中按下急停,你应该要先回原点(指令ZRN),回到原点了就脉冲就清零了
否则,脉冲会一直累积下去

网友E:
那只能说明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F:
新成立的信捷工控技术千人交流群QQ群号35517667希望广大技术大咖,营销大咖入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