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调试现场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上位机发送数据配方给PLC之后,程序正常运行,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程序中断,我监控程序,发现上位机发送给PLC的数据没有了,怀疑会不会是CPU内部有坏点造成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数据丢失。小弟也不是很懂,问了几个人都讲现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请问下各位师傅们有没有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哪些原因?

网友A:
PLC什么型号?
数据是否是断电保持型?

网友B:
三菱的plc?
数据区清空再写入程序试试

网友C:
如果PLC有内置电池,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充足或者更换内置电池。
检查程序所采用的寄存器编号,如果可能,将其更改成硬件手册上说明的的断电保持寄存器编号。

网友D:
有人给你清除了吧!

网友E:
或是换个没用过的地址,重新编程下载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或是换个没用过的地址,重新编程下载试试
换套地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Q0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前面还有数据,还能生产,突然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改寄存器编号,丢失的主要是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数据。

别人说可以改锁存起始和结束,这么改有什么作用,能避免数据丢失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