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改热水器了

楼主(2014-12-17):
首先说一句,积分兑完了,现在发的帖子积分也凑不了多少分,到时候清0,我是真的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记得去年我改过一个简易的热水器,不带恒温的,也就是洗澡时强排风扇手动开启,短时间关水再开水,省去了启动风扇的过程,省去了延时点火的过程,也就是说不会出冷水了,当然保护元件没影响,使用一年多了,我自己感觉很好。

我另外一台稍微新一点的热水器,是带恒温功能的,没敢拆,我也说过有个问题,就是经常出现点火失败报警,是不是风管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个排烟管道是标准的带防风功能的,所以有人说加什么防风装置,我不想再搞了,室外不是一楼那么好搞。 虽然水温比较恒定,但是关水再开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可能点火失败,它只报警不点火,要开关两次以上才能点成功,百度这个报警还不少,可能是这种热水器的通病;二是即使点火成功,水温也有一段波动。 所以我想改两个地方, 一是报警声音要加大,否则放了好多水都不知道没点火;二是给风扇并联一个开关,强制一直启动运转。

拆开热水器一看,还不是那么好改,报警发声元件我都没找到,可能在主控板上的一个很小的蜂鸣器, 给风扇并联开关,还没测量,不知道能直接并联不。

楼主:
   容易出现E1报警, 估计是点火检测时间太短了, 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检测到火焰,就报警并且不再点火。
简单一点的热水器也有火焰检测,如果没检测到火焰, 也就是不停地打火,很多燃气灶都是这样的,也没人说这样不好,不知道这套稍微先进一点的,搞个这么个功能,有什么优点?

楼主:
将蜂鸣器的声音放大的最简易的方法怎么搞?

原来的蜂鸣器可能是不到5V的电源, 换大分贝的蜂鸣器肯定是不能直接驱动的。

网友A:
风扇强制启动,可以从外围想办法。
进水管上装个某宝上的流量开关,出水阀门一开一直接通。
至于蜂鸣器,也得从外围想办法,点火不成功,可以从煤气管道的电磁阀中得到信号,点火成功就是电磁阀得电,不成功就是电磁阀关闭。
但是为了预防关机导致的报警,可以从某宝上的流量开关中串接运行信号。
怎么样,够机灵吧,办法是想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强制启动,可以从外围想办法。
进水管上装个某宝上的流量开关,出水阀门一开一直接通。
至于蜂鸣器,也得从外围想办法,点火不成功,可以从煤气管道的电磁阀中得到信号,点火成功就是电磁阀得电,不成功就是电磁阀关闭。
但是为了预防关机导致的报警,可以从某宝上的流量开关中串接运行信号。
怎么样,够机灵吧,办法是想出来的。

理论上是可行的,问题是流量开关哪里那么好加? 利用它原有的信号,也不好接,改动的地方太多也不好。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估计原来的蜂鸣器驱动信号可能是3V左右(可能是音频信号,并电容就变成直流了),有3V触发的固态继电器,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220V电源的蜂鸣器。

网友B:
现在用电的.一开始肯定有冷水.多少而已

网友C:
燃气热水器估计都会先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D:
应该快了吧

楼主:
今天去买了元件,下个星期才去我老婆那边才能实施。

网友E:
我家里的燃气热水器也想改一下,洗澡要先放掉一桶水才会热。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的燃气热水器也想改一下,洗澡要先放掉一桶水才会热。太浪费了……

这个就没办法改热水器了, 建议洗澡那边串一个速热型的电热水器,电热水器进冷水时用电加热,进热水时电加热通过温控不再加热。

网友F:
希望看到楼主的成果

网友G:
燃气热水器? 这状况与偶厂的导热油炉想似,点火检漏通不过,多点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看到楼主的成果

前几天搞了一下,因为有个现成的孔很小,所以买了个很小的开关,接头需要焊接, 在焊接的时候可能是加热时间过长,那个开关竟然融化了, 所以开关没搞成。

蜂鸣器做最简单的搞,原来的蜂鸣器是封闭在里面的,我焊了两根线并且换了个声音大点的蜂鸣器,正好可以固定在原来准备装开关的孔上, 在浴室关着门不是太吵的时候能听见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