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小弟接到一个任务,过程很简单,如图所示,产品到达位置1时,刀具4出刀,把产品3切断,产品3被切断以后掉到产品箱,接触开关3作用,刀具4收刀。也就是说位置1和位置3处有接触开关,位置1处的接触开关作用时出刀,然后位置3处的接触开关作用时(产品掉下去了),刀具4收刀。
如何达到上述流程呢,需要买些啥元器件呀?用接触开关可以达到感应的效果吗?因为机器是无人值守的,所以感应的效果一定要准确。还有,接触开关的线和电磁阀之间怎么连接,传输信号呢?
不是很懂这一块,谁来教教我呀!

网友A:
整个项目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机械设备,一个是电气控制系统。
机械部分,还要考虑和原来生产产品的设备进行连接,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如果没有经验,单单靠论坛交流,很难学会的。
而且设备的要求还不低,要求裁剪不能出现任何长度错误。
算了,建议楼主在在产品3前面装块挡板,产品撞到之后就马上裁剪,简单多了。
一把气动剪刀,一个气动电磁阀,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行程开关就得了。

楼主:
前辈分析的很对,机械设备方面我可以搞定,这一块倒不用担心,我之前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做这个的。
刚才前辈说的气动电磁阀、中间继电器、行程开关。我先讲讲我的理解吧,行程开关或者说我开始提的接触开关,都是用作感应开关,作用一样,同意。第二个就到中间继电器了,这个里面我有点不是很理解的是,我开始自己想用的是接触器,为啥呢?因为出刀以后刀具要一直保持出刀的这个状态,直到切断,我没用过接触器,我理解的接触器是收到信号,作出反应,中间继电器我也没用过,不知道和接触器有啥区别,百度的结果是中间继电器主要作用是为了增加触点数量?我想前辈想要的应该不是这个效果。第三个,气动电磁阀,严重同意,这个是电信号控制气缸的,必须有,已经买了。
还有一个和前辈讲的有点出入的,不能设挡板,为啥呢?因为产品是一直往前走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刀具下面有个滑轨,切的时候还在往前走,这个是我开始没说清楚,怪我。
还有一个疑问,前辈忘记解答的,就是感应开关和电磁阀之间怎么连接作用的,我不能理解,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送料的是什么装置

网友C:
这个标题不对呀。"不是应该怎么接线”而应该是“怎么设计方案”来达到工艺要求。

网友D:
小pLc钱也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更不会呀!PLC需要编程,不懂。

网友E:
要求剪切的精度高不高呢?这个决定你要买什么样的产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pLc钱也不多
别动辄就用PLC,除了PLC就什么都不会了,杀鸡焉用牛刀,如此简单的控制还用得上PLC吗?

网友A:
精度不高的,用光电开关直接驱动中间继电器进而驱动电磁阀剪断,当剪完之后,料掉下来经过另一个光电开关,给信号剪刀松开回位。
这个电气控制系统的接线对于业内人士是小菜一碟,对业外人士就是大难题,比如楼主。
论坛上无法全部教会的,只能告诉你怎么做,至于细节,如果真的摸索不出来,请人弄吧。
毕竟接完线还有调试的工作,不是接完线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G:
感应开关用接近开关就行。

网友H:
用PLC应该会简单点吧!

网友I:
plc不会哦!

网友J:
如果你不能区分接触器和继电器还是找个人做吧

网友K:
用光电开关,很好做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小弟接到一个任务,过程很简单,如图所示,产品到达位置1时,刀具4出刀,把产品3切断,产品3被切断以后掉到产品箱,接触开关3作用,刀具4收刀。也就是说位置1和位置3处有接触开关,位置1处的接触开关作用时出刀,然后位置3处的接触开关作用时(产品掉下去了),刀具4收刀。
如何达到上述流程呢,需要买些啥元器件呀?用接触开关可以达到感应的效果吗?因为机器是无人值守的,所以感应的效果一定要准确。还有,接触开关的线和电磁阀之间怎么连接,传输信号呢?
不是很懂这一块,谁来教教我呀!
楼主先把问题说清楚,其他都不是问题,3是产品还是接触开关?2干嘛去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不是机械很牛吗,就不考虑了.
刀具用气缸,电机,电磁铁都行,看实际应用.
启停电路不会就学一下在来.
1启动,2停止,4控制刀具的接触器(继电器)
1---产品到达位置检测开关
2---刀行程极限
4---控制到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要得就是前辈讲的这个效果!
那我先买回来试试吧,然后再提问,应该可以搞定的,相信我!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就是被找的人,可以问别人,找人教,但是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拿下来,不说拉,去买东西回来鼓捣了!

网友M:
精度决定方案,要求不高的话加用光电开关,加气缸没问题的。

网友N: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的就PLC,太土豪了吧

网友O:
这玩意还要做刀具的速度随动,如果要求切料精准,不用PLC,这个真的不会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玩意还要做刀具的速度随动,如果要求切料精准,不用PLC,这个真的不会
他这个定位、剪切、复位完全在机械上,电器这一块只是几个动作信号,很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对呀!
我在想,用接近开关的时候,是选电容式接近开关还是选择光电开关。
因为产品3是圆柱形,我以前使用红外线测温仪测温的时候,发现圆柱形的物体,测温数据完全不准确,甚至应该说是错的,所以我不知道光电开关会不会也会有这个影响,因为圆柱形的物体,对接收到的光反射时有大量损耗。
电容式接近开关好用不?产品材质是聚丙烯(又称PP料,百折胶)。

楼主:
回复 网友M:
光电开关对版型材料好用,对圆柱形的有影响吗?
我使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温度的时候,发现对圆柱形物体测温是非常不准确的哟!

网友P:
回复 楼主:
根据材料用电容式接近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