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英威腾的输入和输出需要单独做量程转化的程序还是有其他方法?
今天我用信号发生器模拟了一个输入信号4到20毫安的信号,他的设置画面里是-20MA到20MA的量程,感觉需要再加做程序来实现转化。

网友A:
模拟量吗,它本身就有一个量程的

网友B:
亲,4-20mA,不是你这样设置的,数字量的范围是-2000~2000   4mA是0   0mA就是-500   20mA是2000

零点数字量填-500   最大数字量填2000

采样值在D504里没问题   传送应该是字,不是双字   不能用DMOV   应该是MOV

就算你想直接用4-20做量程,不考虑精度问题  应该这样:零点数字量填-5   最大数字量填20

楼主:
做了修改后,自己做了个模拟 4到20毫安的范围对应0到100的阀门开度值,程序和设置如图,有一些很小的偏差,但是在预期,可以应用。程序显示为19.9,我实际的发出信号为20%,精度还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期待楼主后续更精彩的体验,记得再来分享哟~

网友D:
pLc需要编写信号处理器程序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个AO输出的测试。请大家分享并提意见。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量程,

楼主:
好的,应该可以,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习惯做的,楼上的方法更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