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17):
用的普中PLC编写的梯形图报错 是几个气缸联动

网友A:
报什么错误,说清楚点,大家才好帮你,报错不一定程序有错

楼主:
就是编译时报第三行编译错误

网友B:
OR M0 后面又是RST M0 啥情况?
没玩过这个品牌的PLC 报错会提示类型啊
又看了下,
你确定程序能用?
M0 是打自动后 就SET吧。你第一步就给RST了。。。

网友C:
这个程序规则应该没问题,程序不可用,逻辑错误太多,编译报错的原因可能是,“输出置位-输出复位”与输出线圈变量地址重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MO 接通后立马就复位了,把第三行RST 干掉RST 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设备启动时的位置和停止时的位置相同 不这样编怎么编

网友E:
若单独编制那个行块的程序,不知怎样。

楼主:
是典型的机械手运料程序 左上为原点 按动开关在左下取料放置在右下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