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脉冲累积

楼主(2014-12-17):
用私服控制流水线每次移动固定的距离,原点和极限开关如何装,用相对定位控制有脉冲的累积如何避免,请大师指点下????

网友A:
感觉用绝对值编码器会好很多,可以实时修正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可用的吧

网友B:
回原点有伺服自带的回原点和控制器指令的回原点;伺服自带的原点要先接上伺服运动的两头极限位和原点参考点硬接线,设定好回原点时的旋转方向和速度后,给伺服回原点的输入,伺服会按设定的方向去找参考点,找到参考点后伺服会减速再找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相信号,收到后会停止。

网友B:
累计误差是无法避免的,真正的精度是由机械的准确性保证的

网友B:
可在机械的传动部件上装感应开关或编码器进行反馈,与发出的移动距离进行比较就可以校准实际距离和控制发送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私服控制流水线每次移动固定的距离,原点和极限开关如何装,用相对定位控制有脉冲的累积如何避免,请大师指点下????
流水线单方向运行?
绝对编码器怎么不行,请教@Q先生呀,他是专家.
参考5楼意见
很多流水线控制都用不着伺服,比如物流分拣,屠宰,组装生产
原点,限位在哪里装只能看实际情况,很难出意见.

网友D:
伺服控制流水线,伺服转一圈能不能等分移动距离

楼主:
感谢五楼的师傅,就是我再加一个编码器反馈与发送的脉冲做一个对比来计算距离,他这个移动距离精确到0.1mm,应该可以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