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投自动根本控制不住    之前以为是蒸汽流量或者给水流量的问题    结果是执行器原因  小信号给它根本不动怎么调  加点微分对付用吧!!

网友A:
执行器也是需要保养的吧,内部故障了就得送修。
2年了,也该内部维护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器也是需要保养的吧,内部故障了就得送修。
2年了,也该内部维护一下了。
更换个模块试试吧

网友B:
应该先做校准,然后在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C:
什么东西都要靠保养的。

网友D:
这个要看
是齿轮问题
还是误差
如果是误差可以重新校准
齿轮问题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E:
能再具体点吗?如是什么型号的,是自带还是内置伺服放大器的,执行器都为机电结构的,所以维护保养就显得很重要了。就是老外的执行器对检查、润滑也是有时间规定的。

网友F:
执行器密封盘根老化了,加油润滑可缓解

网友G:
我们这有的用6、7年也没事

网友H:
国产的就是用不住,加工精度不够吧啊!

网友I:
应该是机械故障

楼主:
先看润滑吧……据工人说压力8mpa
时候没事9mpa就不好控制了

楼主:
还有问下低温环境下  执行器怎么维护……零下三十度

网友J:
加伴热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