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我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740-5.5KW,上电报EUuT,测量电压都正常啊,哪里的问题?求教各位

网友A:
先看看报警是什么意思,在根据提示检查维修。

网友B:
楼主确认故障代码是E.uuT吗??
貌似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吧!

网友C:
咋没有呢?你仔细看过说明书吗?这个是欠压的总称。

网友D:
E.uuT应该是欠压吧

网友E:
这是变频器输入模块直流母线电压低吧。

网友F:
应该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压530V,正常啊

网友G:
电压正常就说明检测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H:
你查一下直流电抗器有没有开路      我也与到过

网友I:
看看某一个光耦与电压检测有关???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好像是A7800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A7800

这个系列是不用 7800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正,向你多学习。

网友K:
维修的机器吗?三菱的输入电源测串灯炮供电时充电时间太长也会跳欠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