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 新的变频器需要校准吗

楼主(2014-12-17):
实验室买了一个艾默生EV1000变频器,连接一个电机,很简单的用法。
电机是4级2980转的,但是接上变频器,变频器显示的最大值好像只有1500,请问这个如何处理
是不是也需要校准啊?
另外艾默生变频器的显示的百分比是什么意思?还有线速度?他会自动测量计算转子的线速度?
说明书显示可以显示功率,但是我调了F8.01代码 LED屏还是显示不出功率呀,求指点怎么设置
小白一个,请懂行的稍微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4极电机的转速是1440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名牌上写的是 2980哇~~

网友B:
2980是两极的,写4极了吗?把电机参数设好基本不用校准,我觉着爱默生是最好用的了,设置参数非常方便还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搞错了~~是不是要把级数设成2级就行啦,艾默生默认的是4级~~
那个线速度是指的哪里的线速度呢?
百分比是啥意思?
我主要是想看功率,但是调了F8.01 还是不得力啊~~求指点怎么设置

网友B:
设置两极转速就对起来了,百分比比如百分之五十就是25赫兹1440转,功率没注意过,嘿嘿得看说明书才知道,一般按向右那个箭头键可以轮回显示电压电流转速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FH参数已改成2级转速就对啦~~
主要是问题 F8.01 LED百位 BIT0:输出功率,BIT1输出转矩,都显示的话这里十六进制的应该是3吧
指示灯组合方式:
HZ+A 转速(r/min)
A+V 线速度(m/s)
HZ+V 百分比(%)
怎么才能看到功率呢?? 这个百分比指的是啥??

网友C:
呵呵;这个不算校准,只是参数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款 EV1000 4T0055P 能不能显示功率哇~~~

网友B:
你是说键盘显示?还是你取的模拟量进plc 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