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4-12-17):
各位大神,我这有一个普通三相电机(就是一加电就可以转的那种)380V/60HZ,我们厂工业用电是380V/50HZ,这个频率不一样,电机用一段时间会不会烧掉啊,各位大神请支招敢不敢用?

网友A:
不会,不过哪里买的60的

网友B:
不会烧
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好像都是50/60HZ,但是那个就是60HZ,那个已经很早了,一直都没有用,现在想起来了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过么

网友C:
接变频器吧。。把变频器调60hz。。

网友D:
不会烧坏的,转速会变小了,额定功率也会小的,不建议长期运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就是了,就是速度慢点,降10赫兹烧电机是不可能的,俺这一直长期运行在25赫兹以上都没问题,不过得加风机降温

网友E:
60HZ用于50HZ电源是没事的,变频器就这运行的

网友F:
建议加个变频器,转速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G:
没事,一样用。。。

网友H:
    磁路不是最优化,但可以用。

网友I:
电压相同,频率不同,影响的是电机的定子阻抗的变化。只要负载别用满,安全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马达是台湾过来的吧,宝岛上就是用60HZ的电源。
很多台资工厂的设备,都是宝岛搬过来的,运行N年了也没见马达集体爆发故障。
不过宝岛的马达绕组维修起来就是方便,修过的人都懂的。

网友K:
60Hz用在50上可以啊

网友L:
学习了!50/60见过

网友M:
影响速度的,不稳容易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加变频器的话成本太高了,根本就划不来

网友N:
不会烧的

网友O:
可以用,一般没事的

网友P:
60用50是可以的  50用到60就是不当了

网友G:
50, 60HZ国内工频使用一般不认为有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