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ABB510变频一台 控制一台泵  给定采用按钮升降速 继电器隔离 一般控制在35HZ左右 启停也采用继电器
现象 输出频率向下波动 范围在10HZ左右 有时很快恢复正常 有时持续10几秒 输出电压电流也不稳
尝试切换到本控状态 现象依旧 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查看实际电流?

网友B:
这种现象像是过流保护启限制作用了

网友C:
检查下是否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块4-20MA的指针式电流表 频率下降时 电流也下降 没有用钳形表测过电流
您怀疑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有过流 变频没有报过流 负荷也检查过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像过转矩 降频 但是负荷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