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7):
料斗下面是5公斤称重传感器,露出来的传感器上面时间久了就会有一层灰尘,同时过1个月会用水清洗一次下面的铸铁板,传感器会沾上水,请问这两种情况会造成称量不准吗

网友A:
5公斤的传感器,不知道楼主现场精度要求多高,一般灰尘影响不大,再说现在这样设备都是定期或经常自动清零(除皮)的
至于水要注意了,虽然传感器是封装的,有点水没事,个人建议有水就要及时擦了,时间久了别顺着线路进入内部

网友B:
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C:
放个法码 看看就知道 显示的对不对了 偏差多少了

网友D:
这个每天没校验,检查的?

网友E:
有点灰没事,一个礼拜校验一次好了

网友F:
这种应该不要紧的。。。

网友G:
灰尘影响应该不大的,水可能会渗透到传感器就不好说了!

网友H: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称重传感器是按变形量来计算重量的,所以有点灰应该是达不到变形的条件的了。

网友J:
没问题灰尘没几克忽略,用水冲都是防水设计的。

网友K:
是防水的吗?

网友L(2015-02-02):
称重传感器防护等级一般ip67,建议楼主加防护罩,实在不行就喷点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