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冬季来了,厂里用废热供暖,为加大供暖效果,在楼下按了一台加压供暖泵,但那噪音大了点,双层窗户仍然刺耳的嗡嗡声。
平常看网络感觉还小点,静心学习时那噪音就让抓狂
有好法子解决么?

网友A:
最好办法关掉机泵

楼主:
愁死人,把厂里的防振耳塞用上了

网友B:
加一个隔音罩吧,自制可以建一个箱子,箱板中间加隔音棉,内贴消音海绵。

网友C:
楼上的法子好,不行你直接给他也盖上被子

网友D:
检查机泵安装是否牢固,转动部分是否平衡及轴承状况。

网友E:
带上耳塞

网友F:
正常的运行声音不会太大的!
是不是轴承或者叶轮中有杂质造成的?
不固定不平衡也会有噪音!

网友G:
防震垫什么的,类似空调安装的那种的,首先应排除不是电机内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上耳塞
除了这法都不行,由于不是一部门这加压泵不能自己整改

网友H:
实在不得,在自己宿舍做隔音,把宿舍裹得严严实实的。

网友I(2015-03-05):
废热利用,一般是利用内燃机的尾气热量,内燃机的排气端都是要装消音器的(如汽车的尾气管),否则噪音会很大,而且其尾气冲击波激流会扰动加压泵的叶片,产生高频噪音。此噪音苦于通过管道传播,故加隔音房的效果有限。建议在泵的前端加管道消音器。
不是一个部门的,也可以投诉他们,墙裂要求他们加。
非标是个苦逼的行业
 但我们痛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