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今没事看了几眼焦化顺控介绍,十多页介绍,好复杂样子,论坛有熟悉的么?说一下平常什么地方好出问题。

网友A:
焦化厂不复杂吧

网友B:
没接触就感觉很复杂
接触了也就那样
自动化程度算一般吧!

网友C:
知道工艺了,其实也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工艺了,其实也就不难了
看流程说二十四小时一切换,淸焦过程有七步,每一步都要锁控+内操十外操完成,而且阀位反馈一定要准备到位否则不能进行,已后仪表维修量大了

楼主:
要是自动的就好了,仪表运行正常,故障少发生,就怕手动的,很葬设备,特别是开关阀用不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工艺了,其实也就不难了
看流程说二十四小时一切换,淸焦过程有七步,每一步都要锁控+内操十外操完成,而且阀位反馈一定要准备到位否则不能进行,已后仪表维修量大了
那就把每一步作为一个整体在研究,一步研究好,就是连锁问题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焦炉上的大车控制吗

楼主:
是延迟焦化一炉两塔中两焦化塔上的生焦和除焦切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