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暖气原理的师傅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4-12-18):
由于在北方,临时一个房间,采暖,自己准备做个简单的采暖炉,就是一个加热水箱,用柴或者煤给加热水箱加热,水在管路里面能自然循环吗?管道的坡度以及暖气片的坡度都设置好了。
给加热水箱加热,谁能不能在水箱里面自然循环?如图:

网友A:
这不行,要加压才能循环,不如直接烧煤

网友B:
可以循环,我们老家的土暖气都不用循环泵的。

网友C:
见过,但感觉你的炉子小了,循环不行

网友D:
可以,利用热水密度小往上走,经散热片散热后水变凉后密度增加,往下走,在一定的坡度下,利用水的重度差,形成自然循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利用热水密度小往上走,经散热片散热后水变凉后密度增加,往下走,在一定的坡度下,利用水的重度差,形成自然循环。
如果不行 炉子加大点 再不行弄个小循环泵

网友F:
不用泵就行,冷热温差导致对流。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出气口?有一个不行吗?

网友G:
不加加压泵,效果应该不会太好吧

网友H:
淘宝上有电暖气,二三十块钱。。。。。。

网友I:
回水管要有一定的坡度

网友J:
不懂?!!不过顶顶

网友K:
完全可以实现,尤其楼主还只是在一间房间里,更没有问题了,就算坡度有点小问题也不太影响效果,只利用对流就可以达到供暖的效果了,如果房间比较多的话就必须要考虑好坡度的问题了,坡度弄的不合适,远的房间的效果就不理想了

网友L:
没有动力怎么自动循环??

网友M:
可以土暖气的做法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利用烧开水的原理,热水往上走。冷水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呵,上面那个出气口是预防路子开锅,泄压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加热控制可以采用恒温控制器。让水的温度不要超过80度,或控制在80-85度范围。这样,水箱的除垢问题就会好得多。甚至可以无需除垢维护。加一些软化剂。

网友N:
要来是水暖设备啊

网友O:
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没有那么简单
这样是行不通的!

网友P:
暖气片好像要低进高出的!

网友Q:
用模拟量闭环

网友R:
最好加个二氧化碳报警器,这个重要吧。

网友S:
回复 网友F:
一个出气口不行,水在里面撞得咚咚响

网友F:
过去没有城市集中供暖时,许多人家都采用自制的土暖气,根本没有动力设备加压,完全是靠水的冷热对流的流体力学原理,实现土暖气的循环水流动,当然,进水管与回水管的水路要设置合理,这是重要的。

网友T:
负责任的告诉你 可以的

网友U:
应该可以的,冷热会对流的。

网友V(2015-03-12):
上行越来越高,下行越来越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