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阀常见故障

楼主(2014-12-18):
看焦化联锁使用电动阀门,没有使用经验,求常见故障介绍。

网友A:
楼主传个图片上来

网友B:
卡死,不动作.
线圈烧了.

网友C:
电动阀门也就线圈烧坏,卡死,损伤吧

网友D:
就是常说的电动头吧,连接通讯那种吗?

楼主:
图片还没有,现在学流程

楼主:
如此故障常有么?有无电动阀本身带的保护

楼主:
看流程说操作工现场按钮操作,是开关阀两塔切换使用,带控制室安全联锁功能

网友E:
电动阀门最常见的故障是机械部分:如缺油、磨擦大、卡死、动作不到位、泄漏等;电气部分是限位不动作,阀位反馈信号失常等。

楼主:
多谢!
这对以后开车和维护很有用

网友F:
阀门主要是卡住了
密封圈磨损了
执行器主要是电路部分问题

网友G:
一般是不动作的多

网友H:
电动阀双联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