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18):
InduSoft在和PLC通讯时如何添加不同品牌的PLC啊,

网友A:
在Driver中添加不同品牌PLC的驱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怎么找不到施耐德M218和M238系列PLC 的选项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找施耐德PLC对应的协议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需要找施耐德M218plc的驱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意思是施耐德M218plc是用的什么协议,找我们Indusoft软件上想对应的协议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地址对应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施耐德PLC对应的协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