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用温控表连PT100测温,突然温控表显示S.br(5.br),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如何处理。好像是PT100坏掉了。坏掉的原因有谁了解吗?是不是误操作了?

网友A:
怎么不看手册什么故障?热电阻一般坏不了吧,不是线断了

网友B:
  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PT100是否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没有提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接触,不懂啊!!

网友C:
可能是断线吧

网友D:
电阻坏了可以量嘛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