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富士变频器G1S-4C有的速度显示为HZ,有的显示KW与A的指示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B:
嗯,是可以显示不同的,因为需要监控这些,可通过按键切换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富士变频器G1S-4C有的速度显示为HZ,有的显示KW与A的指示灯,请高手指点

在运行状态下按FUNC/DATA键进行切换。

网友D:
看说明书吧

网友E:
没有说明书的?

网友F:
按照3楼的说法去按呗!
这玩意随便按,没什么问题!

网友G:
要变频器显示转速 、电流或频率什么的要看你的设置,详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