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自己是高手,只因问题未出现:变频器输出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4-12-18):
检修一台艾默生EV2000,22P的机器,原机器模块炸掉了,将驱动部分修复后,上电测量变频器输出:(30Hz时,空载)U,V,W三相之间相互差3V左右。U--V:270V,V---W:267V,U--W:265V。

先后换过控制板,驱动电路供电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驱动光耦A3120,问题依旧存在。
(U,V相驱动电压分别是+16V,-8V;W相驱动电压+16V,-8.2V,略微有点区别,换过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电压还是有点高0.2--0.3V左右)
百思不得其解啊~!

折腾了一天,排除控制板驱动信号问题,排除光耦老化问题。希望大家共同讨论,集思广益,能换的基本换了两遍...

(该电路板以前出过莫名其妙炸了两次机,后来索性将电源驱动板换了个二手的,将原来的机器修好了,说明问题一直出在此电路板上。
当时炸机也是莫名其妙:驱动波形都正常,外接DC500V直流电,空载测试没问题,输出都有。但是,只要整机都装配完,通电空载一运行,就炸模块,模块只炸了一相。连续炸了两次,后来只能换了个板子。

半年后的今天,又翻了出来,准备将此电路板修复,出现上述各种问题~!

楼主:
本人修理变频器也有4年了,修过的机器得几百台了吧,大小功率的都有,各个品牌的。遇到这个问题,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无头离啊...
通过两天的深入研究,发现艾默生这个功率段的电源功率板,设计有点缺陷~!
老天对我不薄,遇到了两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A:
这个正常的。负压高,你知道负压怎么得到的吗

楼主:
EV2000 22KW电源驱动板

网友B:
对变频器维修我就是个外行,但我想换了那么多东西,板子还有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路供电电压高0.2--0.3--0.4V
正电压是16V稳压管分裂出来的,24.2-16=8.2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问题,说实在的,模块我都拆换3次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该电路板已经修复两处问题,不过最终还是驱动不平...

网友C:
纠结于那0.2V有意义吗? 我告诉你为何上DC500V没事,整机运行就炸。其实DC500V时一样有瞬间的短路现象,只不过你串了电阻速度快你看不出!这种情况要查查GS间的10K电阻

网友D:
严重同意楼上的意见,干嘛非要纠结那0.2V呢,万用表都是有误差的,可能就是你的表的问题啊,再说0.2V也不多呀,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