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

楼主(2014-12-18):
有人做过电磁阀的项目吗,是怎么实现的啊,求交流啊

网友A:
就当继电器操作就OK了吧,你那电磁阀什么型号啊

网友B:
是生产电磁阀还是做电磁阀控制?

网友C:
控制液压吗?

网友D:
兄弟这么问,谁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问题太笼统,详细点

网友F:
做电磁阀项目,又是机械,又是电气的。
需要样样都精通才得的,搞不定的时候,论坛也不是万能的,请高人处理,自己在旁边学者点吧。

网友G:
楼主说明白点

楼主:
我是想做电磁阀控制流量,现在在弄电路图,用的是磁阻传感器,没头绪,求指教

网友H:
不知是生产电磁阀还是使用电磁阀

网友I:
     做比例阀或伺服阀啊?

网友F:
用电磁阀控制流量,必须要使用比例阀门。
而市面上销售的一般性的电磁阀,只有通和断两种功能。
就像现在的电脑控温的燃气热水器一样,都是通过模拟量驱动比例阀门进而控制煤气流量的大小,火力的强与弱。

网友J:
 你需要做什么设备、这个太多

网友K:
电磁阀项目?电磁阀通常就是组成部分。。。

网友L:
不知你现场什么介质,选用的是什么电磁阀?我们现场好多这种工况,液位或流量联锁控制阀门开度,用一个西门子200plc和一个触摸屏实现监控。选用的是德国 德瑞莫调节阀,但阀门运行一年半载基本都损坏了!

网友M:
建议楼主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H:
不同需求,电磁阀制式不同,样式不一,有单线圈和双线圈

网友N:
电磁阀有很多种

网友O:
电磁阀控制流量只能控制一个大概的范围,不能控制的很精准,因为它只有开和关2种状态,所以不好控制。
调节阀配合带有PID控制的二次表控制流量的话,这样控制起来比较精准。

网友K:
比例阀适合,单纯的电磁阀就是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