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18):
公司一台FX3U-48M坏了,在别的机台上拆了一个型号一样的(两个机台功能不一样),换上好清了PLC内存,下载之前的程序进去,结果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看程序是M949在别的机台都是ON状态,这个机台就是OFF。可是程序里没有置位M949的相关语句。触摸屏程序有密码读不了,所以不能确定M949是不是里面来的。求助高手分析下这个是什么状况?

网友A:
那你把m949改改或者删除试试

网友B:
设备过保修期了吗?不能联系供应商来解决吗?
实在不得,把坏了的3U拆下来看是什么坏了,以坏的CPU板为主,两台拼凑成一台好的。
这个办法是万不得已才采用的,谨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供应商在韩国,邮件沟通基本没什么用。
要解决问题也有别的方法,比如通过他们再购买PLC。或者买新的导入程序参数等等。
我只是比较困惑,同样的PLC为什么不能用。
还有程序中没有置位M软元件,这个软元件是怎么会变化的。

网友C:
强制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强制了一次,报错。
有经常编程的么?大家使用M软元件时,什么情况下会不做置位复位,通过其他途径链接改变的?

网友C:
plc报错吗,可能有加密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是触摸屏有运行异常的报错。

网友C:
哦,那问题点不在这里,再找找吧

网友D:
之前程序是从坏的那台里面读出来的吗?
读的时候是否把数据区也一起读了;

网友E:
如果按照ZCMY 版主说的做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哦!
把原来的PLC内的东西全部拷贝过来!

网友F:
我遇到一次欧姆龙的。我把程序烤出来了。写入新的plc 结果是,开机,文本老是在第一画面,你按下一个画面松手后立马进入第一个画面。一直没搞明白欧姆龙的。最后还是给他修理了欧姆龙的plc,没换新的。

楼主:
原来的PLC加电没有反应,应该是电源模块坏了。所以程序不能够直接读出来,程序和数据是从其他相同功能的机台读出来的。读取和写入的时候程序、软元件数据、参数都勾选了。

网友G:
m949是做链接通讯用的

网友H:
一个就是触摸屏内部设置的保护的东西驱动了M949,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个PLC的内部继电器损害,只能换个别的。可以监控一下看看。

网友I:
是不是有批量复位的 ?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样子拷贝,貌似不行吧,本身对外连接的地址和外设的地址都有可能不一样吧,程序是差不多,但是地址不对啊,这样肯定通讯有问题

网友K:
把程序读出来的时候,选择读取软元件数据一并读上来,传进去的时候也将软元件写进去,就OK了!!!!!!!!!

网友L:
把原来的参数和程序都读出来,然后再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