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18):
用软件上的ODBC连接数据库没有问题,但是只能在软件上显示数据库里所的数据,想做查询设计一直没找到方法。

现在想用脚本连接ACCESS数据库,再编写查询语句来显示查询结果。但现在用脚本连接数据老是报:
 浏览器: Runtime 错误 => screen/screen1.scr : Object ID = 1 : [Microsoft][ODBC 驱动程序管理器] 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 (-2147467259).
脚本是:
Dim connstr,conn
connstr="DBQ=E:/good/sl.mdb;DefaultDir=;DRIVER={Microsoft access Driver(*.mdb,*.accdb)};"
Set conn=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open connstr
是用按钮安下命令里边VBScript里边编写的

请教下这个脚本哪点有问题?

楼主:
还想请教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查询数据库里的任意一条记录并可以在软件上显示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除了脚本的方式,可以用grid来做,通过里面的条件来查询需要的内容

网友A:
请问你的这个脚本是从哪里学习到的?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自学的~看样子是写得不对吧~~
能说下哪里写不对吗~~谢谢~~
还有个问题教下~~软件里边的变量可以写成中文吗?
我读数据库写成中文变量没有反映~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dusoft web studio

网友A:
回复 楼主:
Microsoft][ODBC 驱动程序管理器] 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
--》这个是指数据库的数据源有问题,你可以试着找找是否配置方面出错了

另外软件里边的变量可以写成中文吗?
--》这个是不可以写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