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一台水泵

楼主(2014-12-18):
生产线已交业主使用。昨晚,进磨水渣偏干,据说中控曾开启喷水泵,但开了半天没开起来,結果今早一看,喷水泵盘都盘不动,泵冻住了。想法化开后,带电依然不转。再检查,水泵电机烧了。

网友A:
难道没有过载保护?

网友B:
看来是电机堵转,没热保护吗?

网友C:
开不起来不去查原因的,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吧

网友D:
就是呀,电机堵转,有一会工夫就烧了。难道味道都没闻见吗?电机烧的时候那气味可大了。估计这个泵不重要,否则居然连个保护都没有吗?最基本的是热过载保护,应该有,必须有。

网友E:
哪里哦!
现在就结冰了?
电机都没有保护啊!

网友F:
南方水不结冰

网友G:
我们这里55KW电机降压起动,用在搅拌机上没保护~,经每班最后2小时电流在125A左右,你要加热保护就不能正常生产.去年换了一部分减速机,加大传动比.

网友H:
在北方的话应当能考虑到会结冰的;
连个热保护都不装;

网友I:
电机应该配有电动机保护,难道是保护装置拒动?

网友J:
保护不见了?可不要用热继电器,用马达保护开关,用带触点的断路器

网友K:
开泵之前要盘车,防冻地方要蒸汽伴热

网友L:
还是用了上位机的中控系统?当时启动不起来,系统应该立马严重报警并提示检修才对呀,否则中控还监控什么?只是摆设?

网友M:
保护欠缺,设计缺陷。。。

网友N:
堵转会烧电机的,电路控制应该有过载保护装置。还就整定电流要设定准确。

网友O:
人员操作责任啊,电机不能安在室外吧,起泵前得巡检流程,看看温度,再启泵啊!如果之前停泵时间太长应该清扫管线啊,北方零下二十度左右,停半天的话肯定要冻的!

网友P:
热过载保护没起作用。

网友Q:
来看没过载保护

网友R:
建议加个电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
这水泵如今还没修回来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N:
保护装置没定期校验吗?按说校验项目中有对保护定值的核对

网友K:
应该加热继和过流保护的

网友M:
暖气考虑加个循环泵,担心长时间工作发热烧掉,加温控?定时?

网友S:
近水了吗

网友S:
是近水了吗

网友T:
首先是缺少保护,再有就是既然有中控系统,要么就搞个电机运行电流反馈,要么就要有故障信号反馈,如果只是用运行接触器辅助点做运行反馈,是不够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G:
这个应该是设计问题,电机小了。但是也应该加个热继电器保护下。

网友V:
冬天,温度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