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西门子700触摸屏怎样去掉屏幕保护?

网友A:
指没有触摸几分钟后屏幕背光自动关闭的功能?

网友B:
在开机界面的第三个选项里面找

网友C:
启动后进入设置里,里面应该有这类的选项。

网友D:
楼上的方法

网友A:
从使用寿命方面考虑,还是设多少分钟后关闭背光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看到,谢谢!

网友E:
我也觉得没必要关闭,觉得短了可以设置常些

网友A:
除非你要实时观察屏幕上内容,大多用户屏幕可能一天就看几次,屏幕常亮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加速显示液晶老化,減少使用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使用寿命方面考虑,还是设多少分钟后关闭背光比较好;
我们就是这样。

网友G:
开机设置里看看

网友H:
设置时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