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天冷家里想装个海尔的防电墙热水器。因家是农村的。因没有地线。现在还不敢装。我现在总闸已安装了一个施耐德的 车C40 30MA的漏保开关。热水器浴霸分路再装一个正泰C32 30MA 漏保。然后热水器插座前再装一个16A 15MA 的漏保空开。配合热水器插头的漏保。共四级漏电保护。能否万无一失。自己搞电这么多年。感觉胆子越来越小毕竟不放心。实在不行。打算买个一米的镀锌角钢接地线了。求各位大神给个意见。另外讲讲如何做地线。谢谢

网友A:
这个活是越干越害怕,还是砸个地线吧

网友B:
不怕麻烦就搞地线

网友C:
加了几级的漏电保护应该够了,但是,再打接地极引入接地线更保险。反正是自己的命就要更加珍惜,多一重保险就更安全。

对了,最好靠近热水器的最后那级漏电开关最好使用电磁式漏电保护开关,德力西德CDL7-63断路器就是电磁式的漏电开关,好象正泰也有此类产品。

打接地极最小需要有一根40X40X5(最好是50X50X5)的热镀锌角铁,长2.5米,在空地上先挖深0.6米深,将角铁打入地下,然后用直径不小于10mm的镀锌圆铁焊接引至你的电线入户处,在该圆铁上再焊上一块40X100X5的镀锌扁铁并钻孔用于固定接地线已引入室内。施工焊接时焊接处要做好防锈。

网友D:
再好的产品也会有出问题的时候
真的很难说觉对没问题
为什么不用燃气的??

网友E:
现在热水器一般储水能力都不小,我们住的方也有个,我给他们说,洗澡时候先烧水后断电洗澡。因为不久前刚听说被热水器漏电打死的事故

楼主:
谢谢。谢谢。正泰DZ47LE和 DZ15LE漏保断路器.属不属电磁式的漏保断路器。您说电磁式我不太清楚。漏保不都是电流线圈采样然后经过可控硅控制跳闸电磁铁动作得吗?电磁式 是新产品么。另外接地角钢要往下打2.5米那么深吗。我怕砸不进去啊。谢谢。

网友F:
电热水器,中国人什么产品都做得出,今日品牌,明日就山寨…嘿嘿…

网友G:
烧热关电再洗澡不就安全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还有谁带电用热水器洗澡的,不要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还有谁带电用热水器洗澡的,不要命了?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都是带电洗澡的

网友I:
可以在水管上加一个防电墙

网友J:
我用的是即热式。

网友K:
如果老人使用,接地还是要做的

网友L:
电热水器必须要加装接地线,确保安全,建议你加装防电墙。

网友M:
有2级漏电保护器够了,热水器本身还带1级,经常检查漏电保护就行了,够安全了,我们这里70年代的楼房都没有地线,用电淋浴器的也都靠漏电保护器保护。

网友N:
我家里还沒装漏电保护开关,得赶紧装了。

网友O:
装漏电开关

网友P:
漏电保护器并不能完全起到保护作用,必须加接地线。

网友Q:
回复 网友C:
回答得挺全的!

网友R:
漏电断路器的保护动作和有没地线关系不大吧,接地是为了保护漏电时人体与大地等电位而保护触电的,漏电保护动作是和回路电流不平衡的原理动作的。

网友C:
LE的都是电子式漏电开关。

电磁式漏电开关的好处就是没有电子元件,没有工作电源都能够动作。也就是说,只有一根导线进入漏电开关,它也会动作跳闸。而电子式漏电开关,必须给开关提供工作电源(必须接入两个电源线L、N)才能工作,少了一根线就会拒绝动作。如果掉了根零线,相线还在而且发生漏电触电事故,漏电开关不会动作,但电磁式漏电开关在这种情况下仍会动作跳闸。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必须装地线了。我现在装的15MA.16A的漏保空开装在热水器插座端。海尔的热水器本身带防电墙。不用再装外置的吧。用1.5米的镀锌角钢够了吗。实在砸不下去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用水钻打个洞再砸

网友T:
以前都很少拔电,想想都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