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 继 问 题

楼主(2014-12-18):
就刚才,一台新装11kw直联水泵电动机,起动后约3分钟跳闸,操作人员重启,约4分钟多又跳闸,检测电动机正常,电流20A,正常,后怀疑热继调节不合适,可是一看热继,电流已经调至40A位置。因为电动机急用,没办法,只好调至60A位置,电动机正常运转,电流正常。问下这样不换热继可以一直用么?热继这样是坏了么?

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这个电动机只引线三根,没有地方接,接到一组星角起动电路上:因为角接接触器主线串热继,就去掉接线,把热继串到主接触器回路里,电动机接出线。星接接触器主接线去掉,时间继电器去掉,短接常闭。

  修改:没有交代清楚,新装电动机只有一个星三角启动柜可以接,所以对星三角柜子做了改动。电动机是直接启动。

以上接线没有错误吧?
接线改动如下:

控制回路画起来慢,我给找个现成的改改吧

网友A:
哈哈,讲的我是晕头转向的,为什么不把这个电路的图简单共享下,这样看着还能明白点。总之,这个热继的整定值与实际动作值不一致了。说明热继的主电路接法却存在问题。

网友B:
也不一定是热继的问题,说不定负载有毛病了,比如轴承

网友C:
你这热继电器肯定该换换
后面的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D:
确定电流正常的话就是热继问题·但要检测仔细

楼主:
不清楚,还是截图吧。顺便问问,cad生成jpg图片时,怎么才能使线条清楚啊?

网友E:
才11KW直启就行了,没有必要星-三角吧,泵类负载还不是齿轮泵出口关了启动电流不大,开平稳了出口一开加负载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调节大以后,电动机电流维持在20A稳定,轴承没有异响,震动有一点,可是不大,感觉机械没有大问题,而且水泵是管道循环泵,不存在负载变动问题。

网友F:
用示波器加电流探头看波形

网友G:
跳闸是空开的选型是否正确 热继没跳说明还没到电流 一般情况下是热继先跳发现过流的话

网友H:
先换热继试试 不行再查电机和轴承

网友I: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是指它的动作电流,也就是说按你被保护的电机的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之间调节,若你的电机超负荷运行,而超过他的整定电流,热继电器会在大约3~5秒钟动作从而保护你的电机。

网友J:
换换热继

网友K:
看看电机运转是否正常

网友L:
是电源断路器跳闸还是热继跳,不妨上图分析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CAD变图片,把所有线条都选成黑色就清楚了。

左边的热继,怎么串到电机线圈里了,应该拿出来放在接触器的下口就对了。

网友M:
廉价的热继电器,代换才是故障排除的最好方法。

网友N:
还是换个热继电器安全

网友O:
出现问题要冷静分析,首先分析跳闸是那儿跳了,是接触器?还是空开?热继有没有动作?然后再考虑其它问题,也有二次回路接触不好,热继坏了,空开选小了等等

网友P:
启动电流大把!

网友Q:
一个是热继,一个是水泵开之前阀门开度。

网友R:
回复 楼主:
电机电流正常,那就是热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S:
低价的热继没有可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