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一台施耐德ATV71变频器,型号为:ATV71HU40N4Z,想使用计算机进行控制和参数配置,通过变频器自带RJ45接口进行连接,使用的是somove lite 1.9版本的软件进行配置。
   由于我是自己研究的,没理由让单位给买施耐德的USB-RJ45连接线,于是我自己根据网友的说法做了一条连接线,用的是自己在网上买的USB转RS485转换器,然后接网线的其中三根线,将变频器控制模式改成组合模式,给定通道为ModBus,启动somove lite后进行连接,然后提示:“目标设备未响应”,我进行配置,选择ModBus,测试连接状况,总是提示:“扫描过程中出现错误,请关闭项目后重试”。我在建立离线项目时,选择型号,选项里没有ATV71HU40N4Z这个型号。
   我想问下,如何使用个人电脑连接施耐德的变频器?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1、网线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4+、5- ;
2、485通讯是参数设置是否一致;
3、是否开启了gateway,停止网关后再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