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接到客户电话,说变频器启动运行,PLC与触摸屏就通讯中断,显示####,到现场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按照以往经验,判断是变频器的输出干扰到通讯,带了磁环和屏蔽线。现场检查发现,只要变频器有输出频率,就会导致通讯中断,把连接plc与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线拆掉,再运行变频器,通讯正常;将模拟信号线原样接好,再拆掉变频器的输出线,启动运行变频器,通讯正常;由此判断是变频器的输出通过空间辐射干扰到连接plc与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线。
       分析出原因之后,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客户现场没有良好的接地条件,没法接地;变频器输出套磁环,信号线更换成屏蔽线,并且也套小磁环,屏蔽层一端接地。。弄好之后再运行,还是会通讯中断,按照以往经验,上述处理之后应该就会好了呀,而且又是晚上,快半夜了都。 最后检查是否存在地势干扰,用万用表分别测量电机外壳,变频器外壳和plc三者之间是否导通,测量结果三者并不导通。这次真的头大了。。最后实在没招了,凭直觉,瞎捣鼓,将电机的地线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上,再运行,嘿,竟然好了,喜出望外啊,终于舒了一口起。
         问题虽然是解决了,直觉告诉我原因可能是平衡了电机的中性点,使感应电得到了释放。。具体是什么原因还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干扰源不接地,就是对干扰源的视而不见吧。
干扰源接地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直接接地试试,但现场条件限制,没有地线,倒是有一根铁柱子,接到上面,没有效果。

网友B:
很有用的现场经验

网友C:
难道之前电机不接到变频器电机接地端吗?!

网友D:
学习了 有学到了一招

网友E:
干扰有时查不出来真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的是大地,很少接电机的地线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频器接地有供电地,接大地,靠近输出侧接地端子就是留出来用来接电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主回路只有一个接地端子吧?难道有两个接地端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必须有两个,供电侧、输出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哪个牌子的,我所了解的就一个

网友F:
要接地是必须的,重要的是处理的经验很赞

网友G:
那为什么以前没问题??
新上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以前使用全套的安川,现场换供货商了,用的西门子和深圳四方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哪个牌子的,我所了解的就一个
任何 变频器都会设有至少两个主回路接线端子,分别用于供电和电机接地,手册上应该也会有接线说明,建议查看变频器及手册。

网友H:
动力线要与控制线分开布线的。。。特别是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I:
变频器与电机串联接地,说明上的确不允许,不过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