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9):
厂里测蒸汽用过孔板、尾椎、楔式、涡轮、涡街用的都不很好用,主要是故障率较多,与使用方感觉值差距较大,总表与分表不对应,不知道还有什么适合测蒸汽的仪表

网友A:
我们厂用的是通过计量差压,计算出湿蒸汽流量,现场应用效果还可以!具体的一两句说不清楚,可以加我qq346388404.

网友B:
我们一直用涡街的 ,二次表就要看选什么品牌了。不同品牌产品质量肯定也不一样了,我们都是带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用的是通过计量差压,计算出湿蒸汽流量,现场应用效果还可以!具体的一两句说不清楚,可以加我qq346388404.
现场节流差压要定期排放污水,小流量下不准确,若蒸汽是间断性的,密封垫片和紧固件常受热胀冷缩造成密封松动泄漏

楼主:
涡街厂里用的最多,但分表总数与总表不对应,厂里计量能源的要求分表数分总数一样

网友C:
  你厂用的蒸汽流量计品种还是够多的了,目前大致就是这些产品了。有的广告宣传的新型流量计,只有通过现场的实际应用才能说明其是否真的好用,实际上最成熟的还是差压式节流装置,对用户而言维护、校准方便,只是压力损失有点大。
   在计量中总表与分表对不上是最棘手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引起的,但对于流程生产中的蒸汽流量测量总表与分表有点差数也应该说是正常的。再者蒸汽流体有其特殊性,如温度、压力的变化引起的蒸汽密度变化,饱和蒸汽也难做到是干蒸汽,测量湿蒸汽实际上属于两相流的测量,要测准谈或容易。只能说在企业现有条件下尽量使流量测量参数保持相对准确。

网友D:
节流装置还可以吧

楼主:
多谢
现厂里对各套装置能耗抓的很紧,与是各装置都想法设法减少能耗,与是这蒸汽数值就比较敏感,各种表的使用也是在这情况下逼着不断尝试,看那表最好用下选用的

网友E:
测量蒸汽要分表和总表数值差不多的话,好一点的方法就是总表和分表装在一起,锅炉总管出来一个总表经过分气包去各车间的流量计都装在一起,这样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对于老的厂区基本无法时间,除非是新建锅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蒸汽要分表和总表数值差不多的话,好一点的方法就是总表和分表装在一起,锅炉总管出来一个总表经过分气包去各车间的流量计都装在一起,这样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对于老的厂区基本无法时间,除非是新建锅炉。
由于各装置区每月都要进行能源考核,因此装置领导都会想尽办法减少能耗,于时要求装置区内各分表蒸汽数值要和装置总表一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蒸汽要分表和总表数值差不多的话,好一点的方法就是总表和分表装在一起,锅炉总管出来一个总表经过分气包去各车间的流量计都装在一起,这样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对于老的厂区基本无法时间,除非是新建锅炉。
由于各装置区每月都要进行能源考核,因此装置领导都会想尽办法减少能耗,于时要求装置区内各分表蒸汽数值要和装置总表一致
总表和分表的数值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真的完全一致那我都要怀疑是不是有问题啦

网友F:
能源考核,我们这也要的,耗电、耗汽、耗煤都纳入了计量管理,貌似上面每年都要来检查

网友G:
对于热电厂来说,流量仪表不准那可是要命的,多了,用汽单位不干,少了,供汽单位也不行,都是钱啊!

网友H(2015-06-17):
你用的涡街抗振能力不行,小流量测不到,在超极限测量能力后大流量测量严重偏小。可以加Q聊363288513

网友I:
测量蒸汽一般用涡街流量计,需要带上温压补偿及流量计积算仪。这样测量的结果为标况下。

网友J:
最成熟的产品是节流孔板+差压变送器。低温用涡街也行。详细请QQ:1531165728

网友K:
用德尔塔巴流量计试试,测饱和蒸汽带温压补偿。

网友L(2015-09-10):
刚看到这个帖子,还是同意wanhebin的发言
引用 网友E:
测量蒸汽要分表和总表数值差不多的话,好一点的方法就是总表和分表装在一起,锅炉总管出来一个总表经过分气包去各车间的流量计都装在一起,这样情况会好很多,但是对于老的厂区基本无法时间,除非是新建锅炉。
由于各装置区每月都要进行能源考核,因此装置领导都会想尽办法减少能耗,于时要求装置区内各分表蒸汽数值要和装置总表一致
总表和分表的数值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真的完全一致那我都要怀疑是不是有问题啦

总表和分表的数值是不能一致的,这个测蒸汽要求准确就一定要用温压补偿的表了,涡街也好,节流转置也行,都是一个道理。因为温压补偿的表能显示温度,压力的变化,主管的温度压力是一定大于分管的,距离越长差距越大。这就是要温压补偿的作用了,不同的温度压力对应的蒸汽密度是不一样的,结合流量的损耗,当然是有区别的。所用仪表的还是建议用涡街了,能耗比节流要低了,毕竟都是阻流件,能小一点是一点,在要求严苛的老板眼里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M:
最常用的就是涡街或孔板了
陕西渭南和顺达流量计厂家